ASUS B75-V USB15秒掉电

楼主(2018-07-08):
ASUS B75-V USB15秒掉电(这板子最近好卖) urn61第二脚无5V电压。 显示图片就不上传了 大家一般都认为换822 472电阻就好 其实这个是第二脚无5V进入电压2脚与4脚短接就好。这也是通病华硕H61系列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好好好,我正在学习h61的板子,触发正是我在学习的内容

网友:
每天学习一下,进步一点

网友:
属于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我正在学习h61的板子,触发正是我在学习的内容

这问题是USB报错十五秒断电。。。。

网友B:
每个USBOC测下。 15S关机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USBOC测下。 15S关机都好说。。

的确是这样 一般主板会有好几个USB检测电阻 有些是USB附件两个小电阻组合分压,有些就是这个排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