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启背光信号

楼主(2018-07-08):
液晶显示器背光开启信号的电压,一般在多少V电压呢,我遇到一个ON/OFF只有3.3v电压,我第一次遇到,屏供电是3.3v的(屏是19寸的),19寸的屏供电3.3v很少遇到。

网友:
ON/OFF只有3.3v电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19寸的,供电应当是5V,,,,,,,,,,,,,

网友:
我认为争论开启有多少V 没有太大意义,不同的显示器设计方案也不一样,我还见过3.6V的开启电压呢

网友:
看电路设计的情况 ,开启屏供电 3.3V  5V的都有

网友:
要看什么屏哈,一般都是5V 的供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