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开机进系统异常维修

楼主(2018-07-08):
接机苹果A1502 开机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时候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触摸板和键盘使用正常的,拆了键盘,每一次开机都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按OPTION没有系统选择启动界面,外界键盘,按ALT键可以选择启动项,拆了键盘,每一次开机都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第一判断是键盘坏了,发来一个键盘换上,结果换了键盘后,装机发现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来,有点冒汗了,把原来的键盘装上去,还是一样的不能用了,客人拿笔记本来的时候,如果进来系统,触摸板是可以用的,重新检查键盘的接口,触摸板的接口,都是正常的,这个机器不插触摸板键盘是不能用的,发现有时候键盘和触摸板可以正常的使用,怀疑触摸板有问题,发触摸板加排线换来,见图
搞定了问题,但是走了弯路,一开始客人拿来的时候触摸板是正常的,怎么会换来键盘就触摸板不行了,有点郁闷,有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还要就是苹果A1502的机器触摸板和键盘是分开的排线,怎么会不插触摸板就不能用键盘,但是开机键和强制关机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搞错地方了。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触摸板的排线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进系统慢,不是有块小板有问题吗,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这种机子,现在修的不多,看下楼主的遇到的问题,很长见识啊。

网友:
看看苹果的帖子  也很好的

网友:
如果是其它笔记本像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判键盘问题,苹果触摸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加分支持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进系统慢,看到苹果的机器就怕 修屏幕太费时间了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分享出来了,避免被人走弯路,加分。。。。。。。。。。

网友:
原来A1502也有通病故障。这次学习了

网友:
键盘惨死了。。。。触摸板的确是通病,上次还修了一台偶尔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15款1502的触摸板排线贼爱坏……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收费怎么样?看你花了有些成本呢

网友:
触摸板连接主板的排线换了 看看正常不 一般情况是开关键有用其他全部没有包括触摸板  你电脑2015 Pro
ritina

网友:
这么牛X,人才还是多多,楼主又有维修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