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几毛钱复活一台LG32MB25

楼主(2018-07-08):
小修一台LG32显示器,此机是监控显示器机龄3年,除了停电其它时间7*24小时不关机!
故障现象开机亮一秒钟,插上信号迎着灯光有显示,拆机测量led驱动为51V,正常应该为108V,再次开机触发瞬间有110V正常,判断为有一颗或几颗灯珠故障引起的保护!继续拆,一层层拆开面板!直到露出被光模组 ,再次通电触发一次找到坏掉的灯珠 一目了然!中间一排最下方灯珠坏了,引起的保护!拆下罪魁祸首 就是他,游标卡尺测量3535灯珠!某宝一搜,3535灯珠6V 2W没错就是它!16.8元50颗!到货更换后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原地复活!

网友:
就换一颗?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6V 2W的?你用测试仪测试其它的了吗?别高兴太早,只换灯珠返修率50%左右...

网友A:
一般新换上去的灯珠 的颜色会和原来会不同 有偏色  你的有这问题吗

网友:
楼主能收到200元吗......................

网友:
哪一棵颗坏了就换那颗呗!这东西说不准,老的有可能还能用很久。

网友:
这屏都访电视机的设计思路了。。

网友:
led的寿命还好了,用的时间长不长,看运气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全部灯条全部换新 这样基本返修位0 单换一颗 时间久返修大 毕竟是监控使用 其他灯珠也会高温老化。

网友:
这种老机子单换怕返修,希望能用旧点

网友:
拆机一次都是全部换掉的,免得麻烦在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一次拆机就全部换完,这样返修的几率会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换上去的灯珠 的颜色会和原来会不同 有偏色  你的有这问题吗

没看出来!原装LG的,可能批次不一样会有差别,不放心就全换!

网友B:
换这种灯珠我是看报价来换,报得高的就全换,报不上价的只能坏哪个换哪个了,一般都能过保修期

网友:
楼主厉害了,学习一下,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种灯珠我是看报价来换,报得高的就全换,报不上价的只能坏哪个换哪个了,一般都能过保修期

明白人啊!看来是老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换上去的灯珠 的颜色会和原来会不同 有偏色  你的有这问题吗

LED灯,会出现这种问题么,我只知道lcd灯管会老黄变黄

网友:
这样容易旧病复发 还会坏的

网友C:
最好是换灯条 降低电源板电流

网友:
返修率得达到百分之50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背光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网友D:
楼主 你咋算出每一颗的电压跟瓦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换上去的灯珠 的颜色会和原来会不同 有偏色  你的有这问题吗

以前有换过单一颗或者几颗  但是颜色有偏差  装起来看这换过的灯珠的位置颜色怪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种灯珠我是看报价来换,报得高的就全换,报不上价的只能坏哪个换哪个了,一般都能过保修期

楼主老司机呀   过不了一个月回来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换灯条 降低电源板电流

大师            你一般算如何降低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咋算出每一颗的电压跟瓦数的

其实我也是先测量led驱动电压,亮屏的时候驱动电压为110V然后保护,110/18颗灯珠一颗就是6.1V,灯珠就只有6V的合适。然后游标卡尺一量灯珠尺寸是3535的灯珠,X宝一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是先测量led驱动电压,亮屏的时候驱动电压为110V然后保护,110/18颗灯珠一颗就是6.1V,灯珠就只有 ...

老司机呀   下次请教你

网友:
现在这东西坏的很多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帖子!!收藏

网友:
拆屏很麻烦 何止几毛钱  上次修27寸拆完平换完灯珠  屏中间出了一条竖线  结果没收钱

网友(2019-01-08):
建议全部灯珠都换掉,这样比较放心使用,三年的24小时开着,虽然坏了一个,其他的也开始老化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学习一下,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修a

网友:
中间一排最下方灯珠坏了,引起的保护,真行,把罪科祸首楸了出来。

网友:
大神换灯珠   牛逼  膜拜

网友:
就怕用不久啊,我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2019-02-08):
换一个,估计用不了多久 会返修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多是改条条的  省事!!!!

网友:
这种的我建议全部换掉 ,免得后期麻烦    其他再老化还得拆开弄。

网友:
单颗换能用住吗,返修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