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PLUS R2.0 秒掉电 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8-07-09):
插12V 时间长0.5s后掉电,不插12V 秒掉电
测mos 没有明显短路,虚心请教

网友A:
肯定有短路才会秒掉电的啊,你可以拆掉cpu内存,用镊子拉低绿色线强制触发,再去查全板供电,记住上电时序,先查内存供电然后内存vtt 总线 桥 cpu
建议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避免二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短路才会秒掉电的啊,你可以拆掉cpu内存,用镊子拉低绿色线强制触发,再去查全板供电,记住上电时序,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