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手机进水屏幕失灵、耗电快维修案列

楼主(2018-07-09):
iPhone6s Plus 手机进水屏幕失灵、耗电快维修案列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屏幕失灵,耗电快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 Plus故障机,描述说手机进过水,触摸屏失灵,无法正常使用,而且耗电快。

  【维修过程】

  接到设备后,开机检测,发现手机触摸屏失灵排除外配的问题。如图:

  拆机,测量显示触摸阻值,发现CPU到触摸座子的时钟信号断线。

  观察发现被上家搞掉件了,直接即可。如图:

  下面修耗电快,拆出主板,发现WiFi芯片部分进水有腐蚀到电容,导致手机漏电耗电快。

  清除后,耗电问题解决。装机测试触摸正常,至此,iPhone6s Plus 手机进水屏幕失灵、耗电快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网友:
进水机器首先要仔细观察 看哪里进的水多 找腐蚀的地方

网友:
维修主要还是细心观察  发帖不易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学习了,佩服。。。。。。。。。。。。。。。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进水机,很有耐心呀,观察力非常强。

网友:
有时候细心观察很重要,恭喜修复

网友(2018-08-21):
看哪里进的水多 找腐蚀的地方 看哪里进的水多 找腐蚀的地方对头

网友:
发现CPU到触摸座子的时钟信号断线。拆cpu了还是,想表达这个脚没阻值

网友:
维修跟看病一样  望闻问切诊疗系统

网友:
实力捡漏,观察仔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手机贴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