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AA12笔记本掉电之改集显维修

楼主(2018-07-09):
                 型号:SVE14AA12

                        板号:MBX-273机器故障:掉电,不定时。

一修到这种掉电的问题,先软件后硬件。

sony的机器比较坑,装系统还麻烦。

装系统一半就掉电了,排除系统问题,拆开青灰,加散热硅胶,风扇叶转的很happy,然而并无卵用。

去论坛看了一下,有很多人说这是通病,但是又没有方法解决。刷了blos也没用,这机器好像可以改集显示,我也懒得干显卡了,就先直接把独立显卡供电电感给翘了起来,没有刷blos。

开机亮机,进系统没掉电,看来已经解决了。显卡在设备管理器也完美屏蔽了。

网友A:
老师傅厉害,有图又详细,学习下,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厉害,有图又详细,学习下,以备后用

过奖了,我称不上老师傅。

网友:
楼主你好厉害啊!原来只有的问题是独显的问题啊?以后屏蔽独显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牛逼了     如果只是屏蔽了独显     别人就打不了游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了     如果只是屏蔽了独显     别人就打不了游戏了

那种破机器打什么游戏啊,玩玩小游戏,看看电视就行啦

网友B: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没有,你去论坛看看有没有,我这里肯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