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最近遇到的关于编程器刷写u桥二合一的bios的问题

楼主(2018-07-09):
最近遇到个问题       刷写单cpu的主板的bios的时候      总是刷写好  当时能用      过一会或者第二天   故障反复         大侠们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用 RT809F和RT809H在不同芯片不同主板都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同一块主板,试换同样的型号芯片试试。
如果是不一样的主板就看看编程器座子是否接触不良或脏了。最后再排除编程器是否正常

网友:
重换一个BIOS芯片看一下。。有的是芯片引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还有其他没发现的故障吧。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和CPU比较近吗?

网友:
有时候换个一模一样的芯片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你加热了什么地方 就好了  凉了又不行  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用 RT809F和RT809H刷都没问题吧

网友:
换芯片不行后,换内存,遇到过内存不行这样的.因为现在的cpu也集成内存控制器了,它损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