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我用迅维智能贴合机的效果

楼主(2018-07-09):
我做贴合一年多了。手法自认为没有问题。大家要注意气泡。这气泡是令我烦恼许久。步骤1准备贴oca。

网友:
你没发出来的我都懂,加个qq1804205036,压屏还要请教你呢

网友:
oca贴完了。没有气泡。下一步骤。压屏。

网友:
上盖板贴合。来个机器图,再来个贴合压力图。

网友A:
贴合时候的那个小表,表示真空泵工作。看看,这贴合效果吧。效果一流。我用手捏,都比这个效果好。我用这机器,每次都要除泡,没有一次完美的时候。没有。

网友:
有人说问客服,我从一年前就问客服,客服说我手法不行。好吧,我就认为我的手法不行。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网友:
大家都讨论一下,都说说大实话,或者给我点建议啥的。

网友:
我在实地用过,效果还不错,但不是专业压屏的,只能给点建议,那边压屏的时候,盖板对位后会在中心位置点一下

网友B:
垫太高就会这样的,下面橙色的垫子拿掉就好

网友C:
OCA贴好后除下,没有气泡可不除,贴合再除下,我是这样的。不是这种压屏机。

网友D:
不错不错    嘻嘻  我也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垫太高就会这样的,下面橙色的垫子拿掉就好

我试过就垫一层,效果不明显,而且比较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嘻嘻  我也想买、、、、、、、、、、、、、、、、、、、、、、、、

那你买吧,呵呵,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把帖子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A贴好后除下,没有气泡可不除,贴合再除下,我是这样的。不是这种压屏机。

那老除泡,效率是不是低了点。如果活儿多,还能赚到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合时候的那个小表,表示真空泵工作。看看,这贴合效果吧。效果一流。我用手捏,都比这个效果好。我用这机 ...

这效果,真是一个字 烂 烂 烂 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嘻嘻  我也想买、、、、、、、、、、、、、、、、、、、、、、、、

这人就是混水的,问题都没看清楚喊着要买,贴合还是要大泵除泡好点

网友E:
你可以手动调节压力看看咯 另外下面的泡沫垫可以换下看看,我的开始也会,后来我换了垫子基本上没有了,不过不是这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手动调节压力看看咯 另外下面的泡沫垫可以换下看看,我的开始也会,后来我换了垫子基本上没有了,不 ...

多谢指点,您是仔细认真的人,我换个垫子试试,我把贴合压力调到了0.5了,也不见效果。我总认为是真空泵不行,残次品。

网友F:
我用的分体的,贴完基本都不用除泡,放一会泡就没了,

网友G:
迅维出的产品还是不错的BGA和贴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分体的,贴完基本都不用除泡,放一会泡就没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才叫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出的产品还是不错的BGA和贴合机

你用过这个训维品牌的贴合机吗.只有用过才知道好坏。

网友H:
为什么我怀疑是压板有倾斜呢  楼主有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怀疑是压板有倾斜呢  楼主有测过吗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谢谢您的提醒,感谢。

网友I:
没看见人家都不卖了 你懂的   没看见人家都不卖了 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没看见人家都不卖了 你懂的   没看见人家都不卖了 你懂的

你是实在的人。能和实在的人说话,荣幸。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在的人。能和实在的人说话,荣幸。

我用广州中迅的 很稳定     我用广州中迅的 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广州中迅的 很稳定     我用广州中迅的 很稳定

广州中讯的还真不错,很好用,而且很稳定,售后也做到很好,迅维的贴合机我没有用过,不敢乱发评论,不过要是真的存在问题也应该说出来,不要因为来迅维学习就什么也都说它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