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pro3开机掉电

楼主(2018-07-09):
华擎b75pro3开机掉电,经测量该主板缺少VTT供电,逐级往上查到两个并联2r2电阻,一端12v另一端0.73v,更换ok

网友:
估计楼主你这个机器是秒杀啊,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A:
电阻应该不会坏吧,为什么不测量芯片  拆了芯片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不会坏吧,为什么不测量芯片  拆了芯片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本来秒杀的活,还想磨蹭两个小时吗,直接打下阻值,换东西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