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台苹果笔记本不开机 电容坏了。。已经修好、

楼主(2018-07-09):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A1465 版号820-3802-A 不开机 拆出主板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痕迹。找点位图图纸 用镊子点主板上 键盘接口的开关脚 有3.3V电压  能跳变 风扇不转。。检测变压器电压已经到主板上  但是 公共点没有电压。。。一摸主板 烫手了。。有个地方非常热  对照图纸查看  是一组电压的上管 滤波电容。。 测量了一下 短路了。。。拆掉电容就好了。。。又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电容补上了。。这次碰到一个简单的故障 真是捡钱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苹果维修,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daxiao:多少大洋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
哇,捡钱了

网友:
你是捡到了   我也修道过短路没你幸运  电容短路 保险坏 电池坏

网友:
苹果笔记本这样的故障还是真的不多见

网友:
这机器是先产生3.3V线性电压再产生公共点电压的吧,要不然公共点短路 开关脚怎么有3.3V的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应该是820-3208-A吧?短路的电容是在CPU供电的地方吧?

网友:
没修过苹果的东西。正好看看大师怎么修的。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老板大富大贵

网友:
送钱的节奏!!!!!!!!!!!!!!!

网友:
这种故障的机子还是碰到过几个,修起来是安逸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已经修过很多了

网友:
电容坏的比较好修,像楼主这么快找到故障的还是少的

网友:
修到好几个了这种问题了,通病了吧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这个电容不好找啊,耐压11V 的
翻遍了也也没找着

网友:
呵呵 ,这钱挣得轻松 啊 但维修有时也有出力不讨好的时候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真的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