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8-07-09):
Y460机器开机掉电,电流跑0.4调电,开十几次可以成功开机一次,开启来了就什么都正常了,关机了问题依旧。测量各路电压瞬间都出来了,只有显卡无电压,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开机也可以显示,也要开10来次。更换显卡芯片问题依旧,测量显卡芯片PG无输出,EN无开启电压,测量芯片2.0电压不正常,为0.2V。刷了BIOS,问题依旧,还是多开几次开起来以后什么电压都正常了,最后加焊了显卡和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维修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