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 820-00165-a 电流0.16发复掉电

楼主(2018-07-09):
问题要不缺供电 要不读bios出问题
打电感对地都正常 bios有读的过程 这就查二级供电 U8005 供电PP1V05_S0SW_PCH_HSIO没有

发现U8005有虚焊 加焊亮机

网友A:
掉电容了,老板         哦

网友(点评):
观察好仔细,我咋感觉像是电容掉了才掉电

网友:
缺电压引起的吗

网友:
戛然而止,那句要不读BIOS出问题读的不通顺啊!

网友B:
缺电压会保护的 只是看电流像读不到bios而已 还有苹果bios很少坏的 只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电压会保护的 只是看电流像读不到bios而已 还有苹果bios很少坏的 只有腐蚀

是的,苹果的机器的BIOS程序很少有坏的,只有腐蚀断线的问题,我们修苹果额机器就是要仔细看,就能看到很多的问题。

网友:
眼神犀利,一下看到少了个电容  估计跟他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容了,老板         哦

人家不是说了加焊好了吗 这电容掉了没啥影响的

网友:
电容掉了没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