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15ISK 进系统USB 不可用

楼主(2018-07-09):
进PE 后再插USB 设备 也不可以。安装系统 到安装选择安装硬盘时 也找不到U盘了

网友:
进BIOS改一下模式,试试看,关掉XHCI

网友:
关机测5v正和数据线如果正常放电BIOS.数据不正常换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  ,

网友:
usb挂了的可能性大,换桥

网友:
这种换桥 麻不麻烦    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加焊下南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桥有问题

网友:
认不到u盘,先跑下usb的电路正常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驱动问题,上次也遇到一台yoga3的也是USB用不了,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和驱动大师都试过,都不行,后来安装本机自带的驱动就解决了,先软后硬,大不了用自己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USB不识别先U盘启动看看可以吗,U启都不行就测供电和数据看看。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话,就考虑南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