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不开机加电漏电400MA维修案列

楼主(2018-07-09):
iphone7p不开机加电漏电400MA维修案列

  故障机型:iphone7p

  故障现象:phone7p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漏电400MA。

  接到客户一台iphone7p的故障机,客户描述充了一晚上电,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故障分析:接电漏电大部分故障都是出现在主供电线路。

  维修过程:测量主供电和电池供电对地值都是正常的,接电,用手去摸主板感觉音频芯片处发烫严重,熏上松香找到发热的芯片u2301。

  拆下后,接电主板不漏电。重新更换u2301芯片上电测试接电故障依然存在,看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拆芯片测量焊盘的对地值,发现B3与B4脚对地此脚是VDD_BOST用4V电压单独烧此路供电,发现C2304电容上的松香融化,拆掉此电容测试对地值恢复正常,装回u2301。

  维修结果:接电漏电故障修复,至此,iphone7p不开机加电漏电400MA故障排除,触发正常开机。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url=https://www.chinafix.com/iphone7p%E4%B8%8D%E5%BC%80%E6%9C%BA%E4%B8%93%E9%A2%98%EF%BC%9Ahttps://www.chinafix.com/zt/27376-1.html]iphone7p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376-1.html

网友:
刚跟师傅学修手机  像这种短路平时修的多吗

网友:
这就是一个升压电路,电源芯片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对于7代的机子能不上风枪就不上

网友:
这个不错,厉害了,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厉害了,有学习了一招  感謝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本人喜欢短路故障的 不开机故障的 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厉害了又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