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759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8-07-09):
排除外设 刷Bios 加焊南桥无果 更换南桥OK

网友:
是宏基7739  不是7759     写错

网友:
以后能把维修思路和检修过程分享则更有经验值

网友:
我遇到的卡LOGO都是 USB数据线 测下 参考 不过外设没问题 都是先换桥

网友:
现在桥不便宜呀,淘宝买到的有的还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