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 版号:DA0QL6MB8F0 白屏 乱修也亮机

楼主(2018-07-09):
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  我就是维修小白 测下发现屏供电3.3没有  论坛下个图纸看了下  直接拉个3.3V过来  就亮机了  测了一天  机子也没见出现什么问题耶!在这里请教下师傅们  这样直接拉3.3V过来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参考别人发的吧,一般情况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样直接飞线电流不够吧,以后怕返修!

网友(点评):
亏你还是高级技术员,神马逻辑

网友:
没有啥问题,但我建议找到根源,这个电路这么简单。

网友:
没毛病,老表。不过能找到问题还是找一下比较好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