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迅维网实地回来修好的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8-07-09):
从迅维网实地回来一年多了  没心思弄主板维修什么的 一直在忙外面的事情  忘得也差不多了 今天下雨  同行领来一个客户   抱来一台电脑  (我还以为交换机呢)说是里面风扇转 不开机   打开机器后  开始三板斧维修  测量电压后  确定CPU没有供电  报价  放下机器让客户走人  先是给供电芯片加焊了一下  无果   (都想放弃了) 辛亏闲来无事  研究研究吧  半天找不到芯片信息  最后得靠咱们强大的迅维

先是查的开启  有3.25V  反馈无电压  23脚有5V   48脚无12V  心里有点窃喜   沿着焊盘找到了  第一颗元器件 电容   就是这个,无意间触碰到了  万用表响了一下  仔细测量后 就是这个结果了!!!找到差不多了换掉  上电48脚已经有12V了  上上CPU  内存  已经可以亮机了 致辞已经完成了!感谢迅维网神一样的平台,感谢我衡水大智德,感谢迅维网给我足够的理论(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不过我会尽快捡起来的)感谢我衡水大智德给我足够的实践平台!!!如果阿林老师看得到我希望和你视频  听你的西游记!!!

网友:
加油。我会发给阿林老师看

网友:
48脚的供电吗

网友:
是的   48脚没有12V!!!!!!!

网友A:
12V短路风扇还会转?有点不相信啊,一般这种情况一触发马上掉电保护的

网友B:
供电电阻都少了吧。不然会会保护的吧。

网友C:
奇葩故障多故障不常见。nuli一般这种情况一触发马上掉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短路风扇还会转?有点不相信啊,一般这种情况一触发马上掉电保护的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葩故障多故障不常见。nuli一般这种情况一触发马上掉电保护的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阻都少了吧。不然会会保护的吧。

应该是吧!!具体的没有图纸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D:
有时间也去看看,但是为什么我要打30个字才能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也去看看,但是为什么我要打30个字才能回复呢

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