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昂达V820W平板OTG不可用维修

楼主(2018-07-09):
手头有个昂达V820W V1版,单系统WIN8,刷成了双系统,之前无法连U盘,无法连键盘,估计是OTG坏了。现在使用win8又出现了系统故障,总是要重启,键盘又用不了,真是悲剧了。搜了一些修复OTG的案例,才注意到是坛里的,有个TVS管坏,也就乐呵呵地想当然照搬修复了。

平板不断重启,有时停在一个高级选项页面,音量上下键无法移动光标。

本人只是个业余愤青,一拆开后盖傻眼了,说好的TVS管呢。

microusb插口,接一个6脚UR16芯片,-负极在哪个脚不记得了。不插OTG,测ID脚有3.78V,和电池电压差不多。

测A5  二极管处有5.1V,平板是有升压的。而接OTG测microusb插口电源正极无5V。

这个L1C8的芯片,估计是控制OTG电源的。

测试发现一KF三级管短路,拆除

怀着赌一把的心情,飞线,将4.5V左右的电压引至microusb插口的正极

接上otg线,接键盘,按平板电源开机,按ESC,出现的画面激动人心。OTG可以使用了。后来发现,这样飞线,电池显示充电。

想拆一个KF三极管去焊到前一个,无耐技术差,这个三极管拆出来时,引脚断了。只好作罢。要使用OTG,只需通过外接HUB引电就可以了。

看到我们普通的中性笔芯了吧,对比,元件太小了,又不是专业人员,不知道各位大佬是怎么拆装 焊接的?

此时修复OTG不是很完美,将就着用吧。键盘能动,win8又可以恢复正常啦。

网友:
谁能告诉我,后面怎么多了几张图,编辑里找不到。谁能告诉我,后面怎么多了几张图,编辑里找不到。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问题找到了,卡在不知道怎么焊接这个有点。。。。。用烙铁弄不好的话,就用风枪吹啊,吹下来后,涂点助焊剂,先把焊盘加热,助焊剂融化,用镊子夹住原件,对准针脚放上去然后在吹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指导,这么小的元件,第一次弄,没有经验,不知道KF是什么管,手头上没有可以替代的原件,以后有机会在弄一弄。

网友:
那么小的元件用烙铁堆锡一下就焊下来了。

网友:
买点工具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