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器 版号是6-71 的w65s0-do2 不触发

楼主(2018-07-09):
神舟机器 版号是6-71 的w65s0-do2 不触发 拆开机器 没有 什么 明显的故障 3v 有 5v 没有 这机器 不知道待机有5v 吗 刷了bios 也好似一样的 求助高手
不触发

网友:
拆开没有明显故障,就要按照时序一步步来修,不能急的!

网友:
EC BIOS 南桥,这机不复杂,5V的开启信号查起走,EC EC供电,BIOS供电 南桥晶振 3.3V在到3.3V供电,这是倒过来查起走。

网友:
过保护隔离了吗? 有个芯片是管保护隔离的 你看图纸找一下

网友:
从量电感开始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