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主板维修的请教

楼主(2018-07-10):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   型号是联想c466m        插上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触发到0.03  4秒后关机       拆机后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哲先刷了bios故障依旧    然后老老实实查条件   我打了各大电感阻值ok   除啦一个北桥的供电电感100欧左右  不知道对不对  就没有去管了            3v   和5v   ok的     然后ec复位时钟都可以     ec端的rsmrst也有3.3   ec也发出了上电请求   但是南桥没有回应上啦s3电压    然后去查南桥rtc正常   3.3也有    5v也有       但是rsmrst为0    发现是ec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桥的    断电打电阻阻值是好的    上电发现南桥一端电阻阻值1   被南桥拉低了  我想问下   南桥什么情况下会拉低rsmrst      南桥的32.768k晶振电压一端0.26v   一端0.30v   请问这正常吗   晶振换过了    晶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A:
直接换个桥看一下,看看好不好。

网友B:
rsmrst 被桥拉低 有很大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C:
基本可以判定是桥挂了,放弃吧..

网友D:
上电量阻值肯定不对的啊 看你查的条件 基本都有了 信号拉低直接换个桥看看先

网友E:
这么老的机器 小问题修下 大问题 换吧!

网友:
直接换桥,不要多想

网友:
晶振是对的误差0.几V无问题,拉低应该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桥看一下,看看好不好。

换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被桥拉低 有很大可能是桥坏了

故障一样    已经换·了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可以判定是桥挂了,放弃吧..

桥已经换过了   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量阻值肯定不对的啊 看你查的条件 基本都有了 信号拉低直接换个桥看看先

故障一样啊   哥哥                      已经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老的机器 小问题修下 大问题 换吧!

主板已经个客户换上去了      板子还在我这   我是一个维修人员   我有强迫症    非常想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桥换过的了   故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