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2.0 不触发

楼主(2018-07-10):
接电源短接开关针不触发,首先测开关针电压有2.5V,电压偏低,查点位图 +3VSB,以为分压电阻问题,换电阻还是一样,更换PU601待机电压正常了! 最后触发亮机了!望各位大师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   有图有过程,支持你  加油

网友:
2.5V是低了点,,通常是3.3V的,很少很少的机子也有5V的,。以前修到过

网友:
这种大管子有问题的倒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非常好!!!!!!!!!这还算好查,碰见有电压不触发的就不太好查了!!!

网友:
学习了   有图有过程

网友:
这故障不触发的大多是先查待机5V转3.3V了。。也算是简单了

网友:
一般顺着电路查比较好查一些

网友:
这故障不触发的大多是先查待机5V转3.3V了。。也算是简单了。。。。。。。。。。。。。。。。。。。。。。。。。。。。。。。。。。。。。。。。。。。。。。。。。。。。。。。。。。。。。。。。。。。。。。。。。

网友:
谢谢各位鼓励加分!

网友:
待机3.3V偏低5V转3.3V稳压管坏,我遇到过稳压器调压的分压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今天几个ASUS AMD N68的大板,开关键4.2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种管      坏的也不算多                            .  台板同行收钱没几个

网友:
这个不难,有线路图就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