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CC主板维修

楼主(2018-07-10):
同行拿过来的一个华硕机器版号X450CC,裸板触发电流0.2掉电,这板子修过,通病是BIOS偏多,刷了,故障一样,量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都是正常值

之前修道一个独显挂了也是会掉电,断开独显尼玛还是一样,
突然看到待机5V用的是固态电容,心想,待机固态是经常坏,立马坏了一个钽电容,尼玛 还是一个鬼样,
后面心想会不会是板载内存挂了引起的呢,马上屏蔽板载内存,波涛依旧,不行 出去抽根烟,屡屡思路,

一根烟回来心想看看论坛不是更好
于是看看这板子论坛的维修案例,故障电流跟我的一模一样
其中有一个说是温控引起的,故障电流跟我的一模一样,心里有点小激动,感觉前面就是光明,
立马吧温控焊下来,接电源,按开关,数显还是0.2掉了,心累
后面又看了例外一个案例,说是南桥引起的,心想算了换下看看,自己的焊工还是有把握的,此次省略......
一个小时候,抱着莫大的希望,接电源按开关数显出现了万恶的0.2,掉了,想死的心都有,连按10次开关作为发泄,
突然看到数显的CC有亮起,这表示板子有短路呀,但是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是正常的呀,估计是后继,
先重待机3V 5V,开始,这板子3V是触发才出来的,有3V不过很快掉了,量5V的时候待机是正常的,但是触发以后只有2.几V马上就掉了,明显被拉低
心里有点激动,打开点位发现5V后继分支了两路出去,马上断开了其中一路,还是一样,当断开另外一路的时候,不会掉电了,电流停在0.4左右,心里那个激动,马上看下点位,发现只去了CPU供电IC,很明显CPU供电芯片挂了,找了片料板换上去,触发,屏幕亮了,
抽烟去,
总结,板子问题没查清楚,看多了维修案例反而让自己走了很多弯路

会员 912911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眼力不行~呵呵···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asus  主板 看到 都老火 不想修

网友:
嗯 多看别人经验    涨不少知识

网友:
多看看   会增加很多经验

网友:
修这一类故障问题1.必须静下心来. 2要尽量忍住换桥的冲动.明明有能力维修.却偏偏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