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 修改 如何主板号

楼主(2018-07-10):
  因为原机器BIOS 有蓝屏故障,刷过论坛BIOS后机器好了,但是serial码(序列号)变了,想修改一下。有大神知道修改步骤么,我上传一下编程器软件和电脑序列号图片。

A1502 820-3476-A 原.rar

网友A:
用WINHEX  搜索SSN  一下就找到啦

网友:
把原始的SSN复制,到要刷的BIOS里替换一下,保存就好

网友B:
可以给下亮机的bios帮你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下亮机的bios帮你改下

大神可以教一下怎么修改的么,因为急就发给TB改了,怕以后遇到不知道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  搜索SSN  一下就找到啦

谢谢 大神,我去安装一个试一试。。。。。。。。。。。。。

网友(2024-04-13):
怎么样找没有ID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