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E5-472G 关机情况下插着电源10分钟左右不触发

楼主(2018-07-10):
型号:E5-472
版号:DA0Z8BMB6C0
故障:关机情况下,插电源10分钟左右 再次开机不触发。3.3V 5V消失。拔掉电源放电 可以正常开机 循环

换过待机芯片。刷过程序、换过待机芯片。换过3 5V 电容 BST 电容

待机芯片是51125 待机电压消失 芯片主供电12脚19V   3脚3.3V   13脚5V    6脚20脚 3.3V

网友A:
SYS_SHDN# 这个信号是控制待机3V 5V的,保护电路会把这个信号拉低,,然后,保护完了掉电会再次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SHDN# 这个信号是控制待机3V 5V的,保护电路会把这个信号拉低,,然后,保护完了掉电会再次起来的,

SYS_SHDN#  这个信号我断开后继。去掉保护功能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B:
10分钟才会掉3 5V  这么奇怪么 按道理说能正常进系统 应该没啥问题的  现在要查的就是哪里有轻微的漏电  上下管  滤波电容  还有反馈  有电容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才会掉3 5V  这么奇怪么 按道理说能正常进系统 应该没啥问题的  现在要查的就是哪里有轻微的漏电  上 ...

上下管 和滤波电容 反馈都换过了

网友:
可以断开后级试试 因为有可能是后级过流导致

网友(2019-08-11):
不触发和触发的时候对比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有3 5V的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工作都正常。没3 5V,测3V下管G极有5V,别人说是后级短路。可是查不出来。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我修过换上都是烫手的而且还不好使

网友(2019-10-08):
我的型号:E5-472
版号:DA0Z8BMB6D0
故障类似:不触发,有5V没3.3V。风枪吹51225后测5V正常 ,3.3V几秒钟后突然升到4V左右归零,,换1225C后测5V正常,3.3V稳定十几秒后缓慢升到3.68V左右,触发后掉至3.3V稳定,关机不拔电放着不动,等几分钟后待机电流变0,不触发了,3.3V也没了。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感觉有点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