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7换wifi模块导致开机四五十ma

楼主(2018-07-10):
求助一台iphone7,wifi打不开,更换wifi模块后,开机定电流40ma左右,拆掉wifi也是一样,不能连机,背面四颗i2c电阻电压都是1.8v,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同行帮忙

网友:
查查有没有复位信号啊老哥   触发定40复位电压低要吗没复位   你不能联机又没东过usb估计Cpu没复位信号可能大一点

网友:
把cpu底层吹爆了吧

网友:
是要查复位信号,查WIFI芯片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