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Y410P-DELL 5420-宏碁ZQS秒杀合集。不可错过。

楼主(2018-07-10):
时间:18年七月
地点:广州电脑城
机器联想G40-70、ZQS、Y410P、DELL5420。
故障不开机、进水。
机器累计了几台,一起发出来看看。原创秒杀合集。
  NO.1 G40-70,不通电,速度拆机,裸板测机,各大电感无短路。
19V公共点不出,发现背面隔离管直接炸孔,换后依旧不出,芯片条件都不满足。
直接换,BQ24737,料板上有,换好直接插电,公共点19v已经有了,按下开机键触发亮机。
  NO.2 ZQS,不通电,插电待机0.040A。待机不正常,略微偏高。
拆机后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
时间应该不久,PQ27、PQ29脚位腐蚀,清洗后直接换了,避免出其他问题,避免返修。
  NO.3 联想Y410P,不开机,待机0.004A,可触发到0.16A,按以往经验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
速度拆机,之前有修过这机器,很容易短路。果然发现PL502附近有个电容有变色,侧边直接
有一条裂痕了,打表测量就是短路了。再次插电触发0.04A,应该还有后续问题,背面发现
绝缘贴纸炸个洞,一个PL501的电感不见了。直接补了个0欧电阻。个人比较喜欢用0欧代替。
之前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插电触发亮机。
  NO.4 DELL 5420 不开机,插电触发0.2A,依旧还是缺电压或者后级有短路所导致。
拆机测试,待机3V、5V都有,没有CPU供电、内存供电。打开图纸测量3、5V转换电压是否有输出,PQ17,3v有转出。PQ23 1、2、5、6脚有5V,但第4脚输出只有3.8V左右,换了PQ23后涛声依旧,死活都只有3.8V,5V去的地方太多,直接强拉算了。插电电流小跑亮机。
  还有一台索尼一代的机器开关问题,开关小板是绿色分开的四条线。另一块蓝色的小板连接另外三个按键,拿过来的是不触发,拆开后又正常了,之前看到大哥有修过这机器,直接把蓝色小板上的三个按键都取了就行了。
  一个华硕X44H进水的机器,触发电流0.16A。就EC脚位腐蚀了,换了个472的排阻好了。纯属原创、个人经验。各位老哥路过看看,加点小分。

post_deleted

网友:
谢谢分享,帖子不错,就是图片位置没排好

网友:
最后这一张图片上的,直接不要都可以。修N台,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些机器都是好修的捡钱啊,几台机器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老司机丫,这是        值得学习

网友:
老司机丫,这是        值得学习

ptmanager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A:
电感不能用电阻替换  你用示波器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惜了,要是一台机写一个贴子分赚得更多,这样写这个排版我看得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能用电阻替换  你用示波器测试就知道了

应急,凑活用,板子没有多余的零件,你是对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先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能用电阻替换  你用示波器测试就知道了

客户催着要,先用着先吧,习惯用电阻代替了,想想0欧的影响也不大。就这样了。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一下子秒了几台机器!

网友:
这是一天维修的,技术好生意不错呀。

网友:
的确是老司机了。加油学习。。。。。。。

网友:
最主要的是钱  到腰包了   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眼力也不错

网友:
时间:18年七月
地点:广州电脑城
机器联想G40-70、ZQS、Y410P、DELL5420。
故障不开机、进水。
机器累计了几台,一起发出来看看。原创秒杀合集。
  NO.1 G40-70,不通电,速度拆机,裸板测机,各大电感无短路。
19V公共点不出,发现背面隔离管直接炸孔,换后依旧不出,芯片条件都不满足。
直接换,BQ24737,料板上有,换好直接插电,公共点19v已经有了,按下开机键触发亮机。
  NO.2 ZQS,不通电,插电待机0.040A。待机不正常,略微偏高。
拆机后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
时间应该不久,PQ27、PQ29脚位腐蚀,清洗后直接换了,避免出其他问题,避免返修。
  NO.3 联想Y410P,不开机,待机0.004A,可触发到0.16A,按以往经验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
速度拆机,之前有修过这机器,很容易短路。果然发现PL502附近有个电容有变色,侧边直接
有一条裂痕了,打表测量就是短路了。再次插电触发0.04A,应该还有后续问题,背面发现
绝缘贴纸炸个洞,一个PL501的电感不见了。直接补了个0欧电阻。个人比较喜欢用0欧代替。
之前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插电触发亮机。
  NO.4 DELL 5420 不开机,插电触发0.2A,依旧还是缺电压或者后级有短路所导致。
拆机测试,待机3V、5V都有,没有CPU供电、内存供电。打开图纸测量3、5V转换电压是否有输出,PQ17,3v有转出。PQ23 1、2、5、6脚有5V,但第4脚输出只有3.8V左右,换了PQ23后涛声依旧,死活都只有3.8V,5V去的地方太多,直接强拉算了。插电电流小跑亮机。
  还有一台索尼一代的机器开关问题,开关小板是绿色分开的四条线。另一块蓝色的小板连接另外三个按键,拿过来的是不触发,拆开后又正常了,之前看到大哥有修过这机器,直接把蓝色小板上的三个按键都取了就行了。
  一个华硕X44H进水的机器,触发电流0.16A。就EC脚位腐蚀了,换了个472的排阻好了。纯属原创、个人经验。各位老哥路过看看,加点小分。

网友:
谢谢分享,帖子不错,就是图片位置没排好  老师机就是老师机

网友:
华硕X44H进水的机器,触发电流0.16A。就EC脚位腐蚀了,换了个472的排阻好了 点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