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接电灯不亮,板层短路,飞线救主板

楼主(2018-07-10):
接修一台苹果A1278 板号:820-2530-A
故障:接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接电源灯不亮:

拆机测量,发现SMC_BC_ACOK为0V,断电打值SMC_BC_ACOK对地只有20Ω(正常应该有500Ω)
SMC_BC_ACOK由充电芯片ISL6258A发出,由R5087上拉,只到EC和SYS_ONEWIRE总线转换芯片U6900

心想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充电芯片或者EC挂了,一个一个拆了试试
结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把所有和SMC_BC_ACOK相连的芯片都拆了之后打值20Ω-100Ω跳
估计是板层漏电了,那就只有断开板层线另外飞线连接各芯片引脚一个办法了
其他地方都简单,就是EC要断线另外飞线比较麻烦,那就先从EC开始
断开原来的线路:

飞线到外边来:

重新植上EC:

飞线连接其他各点:

全部飞好后,装机测试
充电灯已经亮了:

开机正常亮机OK:

故障修复

网友A:
高手,这机子修得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机子修得溜。。。。。

本来发现是板层问题都不想修了,后来想想还是花点时间试试,最后能修好确实挺高兴

网友:
SMC_BC_ACOK开路?

网友:
秀苹果的老司机啊,轻车熟路的就查到了问题,手工也这么好,羡慕

网友:
是SMC_BC_ACOK线路短路了

网友:
这都可以,楼主厉害了。。。。。。

网友B:
问下哪个绿油怎么才能干的快点、我上次用了半天都不干。

网友(点评):
我都是直接 风枪加热。。是不是有点过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哪个绿油怎么才能干的快点、我上次用了半天都不干。

这个我也没研究过,我这个涂完绿油是放了一天以后才有时间接着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哪个绿油怎么才能干的快点、我上次用了半天都不干。

要快干的话,你可以买一个紫外线灯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没研究过,我这个涂完绿油是放了一天以后才有时间接着修的

好吧,这么有耐心。我还说我放了半天都没有干。

网友:
苹果的BGA芯片,贴锡纸定位,就不好焊,触摸板控制的那种小BGA,更不好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台苹果,居然装的windows。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从来没有从BGA里面费县出来过,

网友D:
牛逼,EC下面飞线后,不会影响EC装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EC下面飞线后,不会影响EC装回去吗

之前也有这个担心,所以选用尽量细的飞线,最后焊好后看了并不影响

网友:
这焊接技术没谁了,佩服佩服

网友E:
焊工着实比较厉害,佩服佩服,敬仰之情滔滔不绝

网友:
牛逼  飞一根线出来就算了 几个地方都飞线 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工着实比较厉害,佩服佩服,敬仰之情滔滔不绝

骚君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