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35G 不触发

楼主(2018-07-10):
机器到手有待机不触发。习惯性论坛搜一搜
。此机器标注刷bios好的有好多。果断下载bios,刷了装上,电流唰唰唰的网上跑。故障完美解决!没什么技术含量,第一次修这型号的机器,做个记录。bios不上传了。论坛大把
刷BIOS

网友:
BIOS导致不触发的故障其实挺多的

网友:
这种表现电流正常不摆动~~~~~~~~~~~~~!!

网友:
BIOS 现在好多问题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多种多样,现在都流行先刷一下!

网友:
没跳变先刷bios

网友:
一般的修机如果 是测待机时码片8脚有电压 1脚有读的波形,基本都会先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