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47进水上电亮机后关机

楼主(2018-07-10):
机器进水了  不过没多少 现在就是开机量一下就关机 求助大家 哪里问题

网友:
四代板载U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没 我手里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掉电的 没有板对照  兄弟可以加个微信吗 我想知道几个地方的对地阻值  还有一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先重点查下进水位置

网友:
进水位置放大镜仔细看看

网友A:
今天正好在修这个板,开机通一下电就断,闪那一下电压都能测出来,跑了一下时序南桥U4B PM_DRAM_PWRGD未出下准备换南桥。

网友:
用放大镜将进水位置查一遍,将腐蚀的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看焊盘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正好在修这个板,开机通一下电就断,闪那一下电压都能测出来,跑了一下时序南桥U4B PM_DRAM_PWRGD未出 ...

我这板子也是通电掉电 什么电压都有  我换了南桥也是一个鸟样 不知道跟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板子也是通电掉电 什么电压都有  我换了南桥也是一个鸟样 不知道跟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样

你跑时序没有?PM_DRAM_PWRGD从南桥出的,我是它没出来才考虑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跑时序没有?PM_DRAM_PWRGD从南桥出的,我是它没出来才考虑换的。

你先试下好不好再说吧  我查时序查懵了 因为我发现CPU电压出来  但是VCCIO_OUT没有  应该跟你这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下好不好再说吧  我查时序查懵了 因为我发现CPU电压出来  但是VCCIO_OUT没有  应该跟你这差不多

我也换了不行,从查一编在看了。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掉了没,我遇见过开机删一下是公共点电压掉了一下导致关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不行,从查一编在看了。

嗯 你看看BIOS工作没有  我这个打了波形 BIOS有在读取了  R435 R436那些有没有问题  按照时序来说 CPU供电正常了 PM_DRAM_PWRGD应该也要正常才对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修了 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你看看BIOS工作没有  我这个打了波形 BIOS有在读取了  R435 R436那些有没有问题  按照时序来说 CPU供 ...

搞不定,修太久了,放弃了。我的也是进水屏接口的19V烧了,这个到是弄对了就是断电修好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修太久了,放弃了。我的也是进水屏接口的19V烧了,这个到是弄对了就是断电修好多天了。

有听说是二级电压有问题导致的 我看帖子有个人插屏线掉电的 跟你这应该差不多 他的是屏线坏了 我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二级电压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描述太简单了吧 先烘干一下试试看

网友:
一般呢里进水 就是呢个部分的问题 或者跟他相连的

网友:
整半天上传不了。整半天上传不了。整半天上传不了。整半天上传不了。

网友:
先刷下BIOS.以免到最後发现是BIOS问题.就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