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S NM-A301主板的密码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8-07-10):
有个板子有超级密码,进BIOS就能看一一个锁图标。刷BIOS不行,这板子有两个EC 一个是LENOVO BD4177IUT
  别一个是SMSC MEC1633L.求助各位大神密码到底在哪个芯片啊?急求答案

网友:
哪位热心的网友可以说下啊?都不知道要买哪个芯片好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大神来解说一下。。

网友:
这个不知道,高手上

网友A:
MEC1633L  这是保存密码的  曾经修到过密码芯片问题的 最后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C1633L  这是保存密码的  曾经修到过密码芯片问题的 最后放弃了

谢谢大神,MEC1633L这个芯片蛋疼啊,又要植球了。没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MEC1633L这个芯片蛋疼啊,又要植球了。没钢网

试试在线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MEC1633L这个芯片蛋疼啊,又要植球了。没钢网

优雅的方法楼主可愿意一试

网友A:
站着说话不腰疼 找引脚找死人  而且你有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站着说话不腰疼 找引脚找死人  而且你有程序吗

你就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滚,你第二次让我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滚,你第二次让我不爽

你知道这是什么EC吗 你就说线刷  我心胸狭窄 发言之前先看看自己懂不懂  再来评论我说的对与错  再说了 你TM谁啊 我要让你爽

网友:
这个EC确实可以飞线来刷,但是接线定义你要自己研究一下,程序我有T450的,可以试试,需要找我,不过你要有RT809才可以

网友:
MEC1633L   这种不好搞

网友:
NM-A301  有个锁 怎么解密呀   能进bios  不能调时间   重启进系统正常  图纸吗  有

网友:
听说软件可以解 但是没搞懂了   大家可以去 了解下

网友D:
这个机器的密码芯片 貌似不在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密码芯片 貌似不在BIOS里面

的确不在

网友:
问题已解决,密码确实是在MEC1633L这颗EC上,换了就好了,刷BIOS没用。

网友:
一个小八角芯片。。和USB供电芯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