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570 16820-1不认硬盘?

楼主(2018-07-10):
Think T570 16820-1不认硬盘?硬盘接口处有两个标有BW ZN的小芯片,估计是用来做数据通讯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没有图纸两个一样的芯片电路都一样,实测两个芯片和硬盘数据口的电压不一样,求图纸哪位大神有?板号是:16820-1..
   原来是一个乌龙,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卡子有一根针接触不良。本人图了一下懒,没有测试硬盘到主板芯片之间是不是通的,上午拆了一块坏机械硬盘的主板,测试数据线到主板发现有一根不通,硬盘主板到连接线是通的,才定位是卡硬盘排线的座子有问题。

网友A:
4根数据线的阻值测过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那是什么芯片吧  信号是怎么通讯的呢 好像论坛没这个图纸  版号你这个是首发

网友B:
这芯片是起缓冲作用的吧,数据线不会直通桥或CPU里面,它的USB口也会类似的芯片。

网友:
硬盘转吗?不转查供电,供电坏引起不认硬盘的情况居多

网友C:
有图片最好,无图无相片无法猜啊,固记和USB接口那种一样。不可能都换坏嘛,打一下通了和USB接口的一样,都不通换成小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片最好,无图无相片无法猜啊,固记和USB接口那种一样。不可能都换坏嘛,打一下通了和USB接口的一样,都 ...

两个对换过一样的,说明有控制电路不正常,没有图纸不知道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是起缓冲作用的吧,数据线不会直通桥或CPU里面,它的USB口也会类似的芯片。

可以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电路不正常,可能没有开启。。没有图纸工作原理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根数据线的阻值测过没,供电正常吗

正常,对换过一样的问题,应该是电路故障。不知道是受控于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根数据线的阻值测过没,供电正常吗

对换了,应该就是电路问题但是元件非常小,表针都没法测脚位电压,

网友D:
缺什么补什么,如果是信号中间的件估计可以直连,具体还是以图纸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缺什么补什么,如果是信号中间的件估计可以直连,具体还是以图纸为准

谢谢了,已经找到问题了,不过这两个芯片的数据线电压是不一样的,对大家可以起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已经找到问题了,不过这两个芯片的数据线电压是不一样的,对大家可以起个参考。。

细心

网友:
thinkpad   的机器比较难修的

网友F:
太新的机器只有靠经验修,图纸很难找,现在的板子修复率越来越低了

网友:
一般接口里面的针容易送掉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新的机器只有靠经验修,图纸很难找,现在的板子修复率越来越低了

是啊,所以要全面发展,电脑经常一天只修一两,已经不行了光修电脑,

网友G:
不懂千万别乱说 这个芯片 ,会误导大众的 这芯片是隔离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懂千万别乱说 这个芯片 ,会误导大众的 这芯片是隔离保护的

既然你这么懂为什么不为大家讲解讲解?果然是新人出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