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档内存维修

楼主(2018-07-10):
联想g40-30档内存维修,电流0.3左右,测量内存sm总线,是有波形的,说明已经跑数,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内存的rst是低电位,cpu所需的ddrpg,测量也是低电位,这个ddrpg通过qc15转换的,把qc15和上拉排阻都更换后修复,因为修的是单板,所以不上亮机图了,觉得有用的请加分

网友:
qc15 是电容吗

网友A:
你好,问一下ddrpg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一下ddrpg是什么。。

pch发送给cpu的内存电源好信号,只有接收到这个信号后,cpu才会发出内存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