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能亮机十几秒就掉电了

楼主(2018-07-10):
外地发上来一台联想Y400板号是LA-8691P开机能亮机,但是十几秒就会掉电了,示波器双通道

PM_SLP_S3#与3V 5V待机对比没见3V 5V掉电  。PM_SLP_S3#与EC_RSMRST#对比,RSMRST#掉下来一会又起

来了   再下来要怎么测呢

网友:
这本子貌似显卡和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大神还是分析的很到位的,谢谢大神的帖子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觉描述太少了,多对比几个看下

网友A:
掉电的时候是不是跳表跳一下,

网友B:
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挂了一个我以前搞过一个     通电瞬间有跳表的情况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这也描述的太少了机器修好了,自己留了一手是不是。

网友:
发清楚 问题 解决方法  修的那个  同一问题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时候是不是跳表跳一下,

用的是数字的,不是指针表。看不到。

网友:
RSMRST先掉是跟待机有关吗.......

网友: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大神出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我最局怕修能亮机,一分钟内掉电的.不好搞呀.也不知道换哪里,从哪里下手.

网友C:
示波器对比,你这个是一起掉的,裸板测试,连开关板都不要接,然后测试看哪个先掉

网友:
收费低的让人受不了,难修的毛病除非客户愿加钱,一般不搞了

网友:
不装内存掉不

网友:
不装内存也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对比,你这个是一起掉的,裸板测试,连开关板都不要接,然后测试看哪个先掉

SLP-S3与RSMRST对比了。RSMRST先掉

网友D:
把独显断掉看看,先用集显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独显断掉看看,先用集显的试试看,

断开了PL11了还是掉的

网友(2019-06-18):
曾今换CPU供电芯片修好一台

网友:
还不错 ,学到了

网友:
看时序 ,找后面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问不出结果的,继续寄修咯,找论坛更牛的大神,比如迅维的船长

网友(2019-07-25):
换下显卡供电复合管

网友:
能具体说明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看一下散热吧

网友:
首先刷BIOS试试

网友E(2019-10-04):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挂了一个我以前搞过一个     通电瞬间有跳表的情况

朋友你记得是是那个供电么   1.5 v  还是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记得是是那个供电么   1.5 v  还是1.05v

那几个复合MOS管 一个个的换着试  不能确定是哪一个坏了  都有可能

网友F:
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挂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向楼主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挂了

朋友你是换的显存供电MOS管?

网友:
有个本子放在我这好久了。也是这个。我也碰到了这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