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09F编程器座子接触不良的维修

楼主(2018-07-10):
RT809F好用,但是用久了座子接触不良识别不出芯片。估计不止我碰上这问题。
折腾了好几次后发现是转接座子下面焊在编程器板子上的插座接触不良。

拆掉编程器上面的塑料壳,把板子拆下来
把焊编程器板子上焊的两条座子拆掉
之后把编程器的转接座子焊上去就好了(看图,焊好了就成那样子了)
不过有个小问题,不能直接焊上去,座子下面有个排阻比较大
会顶住,把排阻拆下来,焊到编程器板子的反面,在把排阻的
脚压弯贴近板子就能装上去了。
不知道有没同行干过这种事情的。

网友A:
我的是上面插得那个总是接触不良,编程的时候总是要使劲压着,不然就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上面插得那个总是接触不良,编程的时候总是要使劲压着,不然就中断了

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应该是都这样。只有多买几个座子备用了。几元钱一个还好不贵。

网友:
我都是买的芯片可以焊在上面的座子,很方便,还不贵,这种座经常接触不好,还有点贵,

网友:
喷一点防锈油在金属触点防止生锈。

网友:
我用得少  接触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