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5D进水

楼主(2018-07-10):
ASUS K455D进水,大面积腐蚀,还通过电,不过我运气还不错,捡了个死鱼,不过客户运气就不怎么好了,硬盘烧了,电机不转,换掉硬盘,无线网卡烧了,连带着那个插槽也烧了(客户已经走了,这个还没说,不过需要换个USB网卡),光驱也坏了,连光驱的那个口也有根排线黑了(我直接把光驱接口拿胶带粘住了),主板本身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处理腐蚀痕迹后即可亮机,虽然有点慢,,处理后给新硬盘装系统,装的时候发现装的很慢,拿下来测试硬盘,,,,是个坏的,那个好的装上,先装了个win7,装上后不解压,BIOS找不到硬盘,然后装了个win10,解压了,满心欢喜以为好了,都准备收钱了,结果重启之后提示系统文件损坏错误(具体我忘了,反正就这个意思),让我重新装,换了个u盘再装一遍,这次倒好,连解压都不解压,直接提示文件错误,继续又装了个win7,还是不解压,在BIOS里面翻找,发现LAUNCH  CSM处于关闭状态,但是这一项被锁定,无法选择,继续翻找,找到Secure  Boot  Control,把它关闭,然后返回,此时LAUNCH  CSM已经不是锁定得了,将它打开,保存重启已经解压了,但是解压后重启,再次找不到硬盘,直接进BIOS了,进BIOS就看到时间变了(之前调好的),然后看LAUNCH  CSM处,果然变成关闭了,再次调好保存,进系统了,但关机重启再次,,,,,翻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找到小电池,,,,连个预留接口都没有,,,,,,华硕这设计也是醉了,搞半天才发现内置电池=以前的小电池。。。插上内置电池BIOS就可以保存了(之前装系统都是裸板,只插了屏和键鼠),,,,,我现在对华硕的设计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醉了,BIOS资料我没有备份,我不知道这款本是不是一次性的BIOS,拆下来一次就不能用的那种,而且机器已经装好了,马上也下班了,所以BIOS就算了,、

网友:
最后几张是我BIOS里调的那几项,不同电脑都不太一样,只是一个参考,其实我刚开始是在找UEFI转Legacy的那一项,不过没找到 ,现在的新型电脑,好多都是UEFI模式无法安装win7以下,Legacy无法安装win8win10,这是小白说给小小白的,大神勿喷,有错误请帮忙更改,谢谢

网友:
不过我实在没想到的是我手机像素这么差劲,虽然我基本都不用 ,,,,,,,,,,,,,,,

网友A:
大神还是分析的很到位的,谢谢大神的帖子

网友:
楼主写的和讲都好还有照片对照就是照片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还是分析的很到位的,谢谢大神的帖子

我可不是大神,我现在还是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