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换了显卡打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8-07-10):
有没有遇到的兄弟帮帮忙啊,一开始来不亮机,刷了BIOS也是不亮机,最后换了显卡可以亮机了,进系统打显卡驱动会蓝屏啊

网友A:
一般我修这样的就不装显卡驱动,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B:
估计买的显卡有问题,不要买测试版的,直接买全新的

网友:
这种问题好常见啊!显卡貌似挺娇贵的!

网友C:
显卡本身有问题,或是显卡没有焊好,,,,,,,,,,

网友D:
把原来BIOS刷回去,还是一样,只能再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来BIOS刷回去,还是一样,只能再买显卡了

我觉得不像是BIOS的问题,,,,,  头疼啊这种烂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本身有问题,或是显卡没有焊好,,,,,,,,,,

应该不是没加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买的显卡有问题,不要买测试版的,直接买全新的

对啊   买的是有铅的显卡,才180多度就开始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修这样的就不装显卡驱动,卸载就可以了~~~~~~~~~~~~~

问题是不装驱动很卡啊  兄弟,,,,,,,,,,,,

网友:
如果不打游戏  可以不要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不装驱动很卡啊  兄弟,,,,,,,,,,,,

换固态硬盘会好很多,显卡重做,还是不行的话,从GPU牌子的网站下专用驱动,蓝屏的情况显存出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回复,看看有没有新的技术学习。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有做好,量一下显存看没有问题

网友F:
很有可能买的显卡是有问题的,现在的芯片已经是坑了,上机不保就是摆明了坑你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有可能买的显卡是有问题的,现在的芯片已经是坑了,上机不保就是摆明了坑你没商量

就是啊  我也觉得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重新做BGA先试试再说,不行就换,再不行就慢慢修吧

网友(2018-08-14):
显卡本身问题,只有更换了,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应该是换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直接禁用了吧          ,这机器很烦

网友:
在官网下载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是显卡还有问题把,我都不怎么换显卡这些了,怕出问题

网友:
先换一块好的试试,判断是否是买的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