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不开机

楼主(2018-07-10):
F81SE不开机了,接直流电源上电到1.3A左右就不动了,测量了各路电压没问题,换了CPU和内存都不行,回焊过显卡夜不行;板子之前被被人动过显卡。求助!!!!!!!!!顺便附个图纸,哪位好汉有点位图的,望提供一下!谢谢各位老大!

F81SE Rev 1.0.pdf

网友:
各位老大,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显卡加焊坏了,拆一个显卡换上试试A卡加焊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