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v严重进水腐蚀修复+浅谈bq24780s充电条件及其关键信号

楼主(2018-07-10):
同行不要笑,这台机子我折腾了一个月才弄好,一个月前一个朋友抱着台华硕x556uv过来说不开机了,说放在办公桌面就不开机了,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坏的,因为是朋友,直接丢下就走了说不急慢慢修。当时拆开后盖就有水淌出来,主板大面积腐蚀,关键部位EC那块简直惨不忍睹,照片没拍,想着都可以到料板级别了。反过来看看还好只是单面进水,cpu和显卡那面基本没水痕迹,就试着修修看。上电无电流,不触发(当然的EC都糊了能上电就牛逼),EC是IT8995E,没找到资料,直接买了个剪版的换上去,把腐蚀的电路补线,电容发黑的换,还是不触发, 查得ACOK信号为低,看到充电芯片是bq24780s,ACDET为2.6V,比较新,没料定了芯片回来换上,换上之后直接触发亮机,ACOK为2.6V(就是这里为后面造成了巨大麻烦)。原本以为修好了,但是开机进去检测不到电池,适配器也是检测不到,到后面发现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又不能触发,当时新机子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比较麻烦就放边上了修其他的机子。过了几天没生意就翻出来啃下这硬骨头,查下bq24780s外围条件,一查就有问题,VCC为0,没资料只能拿个小刷子慢慢跑线,跑到电源母头处发现个电阻断路,直接换上个100欧电阻 ,还是不触发,仔细看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个三脚元件腐蚀断线,猜测是给24780供电的,借用E455的图纸, 应该是个双二极管,找来两个二极管弄上去VCC供电有了,但是故障依旧,怎么查ACOK就是高电平,有时候就是不触发,当时都怀疑是不是ec问题,在这之前已经换过两个24780s,应该不是芯片问题,这样又丢角落快10几天,最后终于发现 ACOK ACDET脚有细微的连锡,扣掉ACOK直接为0,原来是电阻分压的ACDET把ACOK拉高了,ACOK标准应该为3.3V左右难怪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找到原因后据芯片手册,ACOK信号是由外部上拉,未检测适配器内部MOS将其拉低,在论坛发帖求助竟然求得了这台机子的点位图,在这非常感谢 小宝110 坛友 原帖子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363-1-1.html 分享的点位 根据点位图 发现两头断线,飞根线到背面的上拉电阻ACOK变3.3V正常。机子触发问题解决。
故障二,不检测电池也不充电,于是测电池接口的时钟信号和SM总线信号,都为低,量得有断线,靠近ec一颗472排阻其中之一有断线 ,换上后电压正常都在3V左右,有波形,开机后电池已经检测到,但是还是不充电。没辙,再丢一边吃吃灰。

故障三,不充电。换过电池充电上下管,怎么测g波形都没有,在论坛搜过,有的说电池问题,又说bios问题,这机子进水我坚信电池没问题,慢慢查芯片手册,查到芯片充电条件 ,这机子充电比较特殊,芯片要与ec进行通讯,自己前面也怀疑过换的ec有问题,没条件写程序先看看其他的问题,电压什么的都大致测了下都算正常,由于怀疑前面充电上管G级7V电压有问题,就拆管子测看看,没辙,只得再来一个个管脚测,测到后面发现终于有不对头的地方, Vsrn和Vsrp是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检测脚, ,但只有一个脚有7V一个脚为0V,查e455图纸应该都是为电池电压才对,查点位0V应该连到检流电阻另一端 看到这个当时都有点疑惑这都能断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飞了根线过去,上可调还是没充电电流,一看刚才的上管没装,测下电压变到11.4V,貌似有戏,装上管子电流一路小跑到2A多(电流正常电池基本没电充电电流比较大),已经开始充电,上管g级漂亮的波形 至此,整了一个月左右的机子终于修复

总结下bq24780s的几个要点
最近修的新机子基本都是用这芯片,也是得益于这台难啃机子让我对这个芯片有透彻了解,论坛有不少坛友也是不充电故障,希望我这帖子能给点经验
1适配器检测是通过分压电阻给ACDET一个2.6V左右电压,否则不过保护隔离
2 ACOK信号是由外部拉高,一开始按经验修换了好几块芯片一直没解决查芯片手册才明白原理
3 该芯片充电的条件要求比较多,具体条件可看上文或查芯片手册,我这不充电是因为电池检测那块出的问题,无法检测电池故开启不了充电。若实在没辙不妨刷个ec程序试试

网友:
够折腾的,很曲折的过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全面,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维修呀

网友:
这真是大佬 级别维修啊。。。。。。。。。。。。。。。

网友:
这种进水的故障,断线多的去了。新机还修修。

网友:
高手总是无处不在 ,  学习!!!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