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0):
G480不开机,,,刷完BIOS后可以亮屏了,,但一显示logo画面就掉电,,刚开始还以为是刷错BIOS了,,,后来重新刷了几个,,包括官网的都不行,,,要么就是开机没反应,,要么就是开机一显示logo就掉电,,,求解是什么原因,,,,版号:QIWG5-G6-G9 LA-7981P  REV:1.0

网友A:
去掉屏上部分试试,还掉电吗?裸板试一下,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屏上部分试试,还掉电吗?裸板试一下,掉吗?

一样掉电。。。。。。。。

网友:
楼主接硬盘没?查电路呀不会就只会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