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思科Linksys EA4500无线路由器不启动/复位

楼主(2018-07-10):
友人寄来一台洋垃圾美版思科 Linksys EA4500,故障症状为:初次通电能正常开机,但断电后要过十分钟左右才能再次开机,按reset键无效,重启无效,刷固件后重启失败多次后自动恢复原固件(EA4500有2个分区,当其中一个固件启动失败超过3次就会从上一固件启动)。

产品类型 企业级无线路由器
网络标准 IEEE 802.11n、IEEE 802.11g、IEEE 802.11b
最高传输速率 450Mbps
频率范围 双频(2.4GHz,5GHz)
网络接口 1个10/100/1000Mbps WAN口
4个10/100/1000Mbps LAN口
USB接口 1个USB 2.0接口
天线类型 内置天线
天线数量 6根

大约一周前加焊了DRAM和CPU,当时工作正常,老化测试2天正常,然后闲置。
发货前,抱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心态,再次通电测试,故障依旧,大量搜索后得出结论,应该是NandFlash靠近CPU,长期高温老化。
于是试验,找来冰块,用袋子装着放在NandFlash上,反复试验十几次,发现:NandFlash降温后,路由器能正常启动,反之不行。

故障点已经确定了,开干。

拆下老化的NandFlash,型号是H27U1G8F2BTR,128MB SLC.

清洗一番,防止污染测试座。

前几天为了修路由器特地买的编程器,竟要799大洋!

检测坏块信息,果然,中招了!

冰块,给NandFlash降温,好读出完整的固件。

读两次,校验成功,好了赶紧撤掉冰袋,手都麻了。

看看坏块所在的0x2480000-0x249ffff字节,果然是有内容的。

用吹风机吹NandFlash十几秒,加热后再读取-校对,果然,内容变了,也就是所谓的位自反现象。

尝试修复坏块(擦除-编程失败后,块的首字节会被填充为00或FF,于是被标记为坏块,我是这么理解)

好吧,看来真的坏了!

这是从x宝买来的NandFlash,卖家说全新,结果测试发现有2颗有坏块,一颗几百个坏块,但能修复,估计只是没有清空,另一颗有2个真坏块。
联系卖家,开始扯皮,随他去了,耗不起时间精力和运费。

挑了个好的,测试OK.

清空正常。

写入之前备份的固件,OK.

顺便把厂家抠门缩水掉的3个滤波电容器补上(其实可以不要,因为,实测,满载时的纹波电压只有40mV左右)。

插好电源适配器,呼吸灯在数秒后亮起,几十秒后呼吸灯转为长亮,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又见到了熟悉的界面。
保险起见,顺手更新了固件,然后按reset键复位了路由器,重新设置并反复插拔电源适配器,工作正常。
看来,小容量SLC也不是完全可靠,至少,工作在高温下也是会坏的。
手里还有2台数码之家坛友(垃圾佬……)黑狗子送来的JBL ON AIR,固件损坏,也是这个型号的NandFlash,看来也中招了……
=========================
爱咋咋地,反正冷冻NandFlash可以暂时正常工作,不失为一种无奈的测试方法。

网友:
这个型号的路由,修复了也没什么玩头。太热了。一定要加散热,或者断线这些都是轻的。严重的就像你这台。

网友:
大佬数码之家来的吗

网友:
真是高手  这也能修好。  我有一个路由器  不能rest了 ,   大神有方法吗?

网友:
这说明x宝买来的NandFlash不可靠!

网友:
高手这个编程器都可以读取啥东西啊 ! 支持多大容量。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路由存储真的坏了。这个数据你没法降温正常读取出来。怎么处理啊 !

网友:
高手,学飞了。。

网友:
仔细的看完了,看来高手是真多啊

网友:
仔细的看完了,看来高手是真的多啊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高大上编程器啊?貌似不咋样。还要799大洋?
个人觉得还不如809H。

网友:
请问这种是什么编程器啊?貌似不咋样。还要799大洋?
个人觉得还不如80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