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N551J“触发后神秘消失的待机3/5V”

楼主(2018-07-11):
故障表现:触发后待机3/5V消失,且待机电流偏高;待机芯片发烫

1、快速拆机,先来张版号:

2、上电触发,抓3/5V电感后端波形,其中3V电感后端波形如下图,初步判断有过流现象。

3、简单分析,待机时3/5V正常,触发后保护;说明3V的转换电压有短路现象,打值发现+3VS短路如下图。

点位

实物图

4、直接烧鸡,亏大了 ;猪蹄都被烤熟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伤哦!

5、测试功能正常,上亮机照 ;维修+水贴结束

(化繁为简,以尽可能精简的文字和图片,表达更多的内容)

网友:
呵呵,这样都 是常有的事。只要价格收得起,没事

网友:
有波波就是厉害 分分钟解决故障!

网友A:
直 接           拆个电容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 接           拆个电容 就好了??

对的,就是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导致拉低 3 5V输出 导致芯片保护  这种故障修到过一些了        不错

网友B:
这个电容? 哈哈。 手都烧了一个洞。。悲催

网友:
示波器维修很直观 对瞬间掉电的很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 哈哈。 手都烧了一个洞。。悲催

好眼力  !

网友:
直接烧鸡,亏大了 ;猪蹄都被烤熟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伤哦! 工伤必须的,只是哪里给咱们这些人报销呀

网友:
有钱搞,烫我10次也干v

网友C:
调的电流有点大哦,把手都烫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的电流有点大哦,把手都烫伤了!

忘记限流了

网友D:
烧机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摸要用要有舌头去舔这是绝活,不会的不要尝试,会烫伤舌头的。

网友:
                                         好搞钱的哈哈哈

网友:
只要有钱赚,一天多烫几次也无妨啦,

网友:
这样的问题二修。。一修该多差。。

网友:
直接烧鸡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摸要用要有舌头去舔这是绝活,不会的不要尝试,会烫伤舌头的。

楼主有试过用舌头去舔吗?  主板那么脏

网友:
兄弟实诚,其实我也怕摸那种短路的元件,平时我都把电流放在1点几安左右,怕被烧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师傅感觉都很厉害的样子,都是分分钟秒杀的节奏,我什么时候也有这样的厉害

网友:
这种维修相对来说钱好赚些 现在做电脑维修的我们这一句非常少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厉害....................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导致拉低 3 5V输出,收钱的节奏

网友:
判断神速 ,秒杀的

网友:
电压调小点 用脸去感受

网友:
手很痛吧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没办法

网友:
短路引起的3 5V不正常 以后注意了 ..................

网友:
烧成这样,,,不划算哦。。。。。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值得收藏的....................

网友:
波波就是厉害 解决故障! ..................

网友:
我建议大家买一块猪皮,烧鸡的时候敷上去,好多次烧鸡把手烫出泡

网友:
你还算好的 我有一次没默出来急了 贴脸感受 后来毁容一星期 两边脸一大一小

网友:
哈哈,每次烧鸡我都要鼓起莫大的勇气。

网友(2018-12-30):
烧的多了皮也就厚了 练就一手好掌

网友:
你电流都开到4-5A了吧 手都烫个洞 知道短路开个小电流 烧不出在加点电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