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1):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同行送来的一台三星T190显示器,拿到手后上电检测,故障为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这个机型的按键是触摸式的,摸来摸去也开不了,脑海中瞬间想起三星通病—25xx存储器程序的问题!

  马上接上RT809F ISP液晶编程器,打开软件点“ISP自动识别”,连按了几次都不连机,软件提示“板卡没加电或者芯片可能有问题!”,那就奇怪了,RT809F编程器先前好好的,没有问题的,心想是不是显示器的电源有问题呢?马上把显示器拆开,用表量电源板上的各组供电,都正常啊,5.1V和15V都有。

  奇怪了,接着把电源板拆开,想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仔细一看也没有鼓啊,顺手给装回去了,真的奇怪了?心里还是不解,又接上RT809F再次连接,涛声依旧啊。没有办法,基本确定了应该是驱动板有硬件故障了,把驱动板拆开,测试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都过来了,接着测量驱动板的各组供电电压,测试结果如图: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1

  就是没有检测到1.8V的内核电压,马上断开电源,检查1.8V输出端,并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只能追踪这个稳压器的输入端了,用表一量,输入端都是0V,问题找到了,原来是输入端没有电压,导致没有输出1.8V不开机。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2

  故障定位了,问题就好办多了,马上到输入端跑线路,看看输入端的电压是从那里来的,最后终于找到了输入端跟哪里相连了,如下图: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3

  最后锁定了IC604,经过询问群里的高手得知此为三星常用的6脚P沟道场管,型号为:3BEA4。脚位定义是:1、2、5、6全通为D极,3为G极,4为S极,了解到此器件的资料后,检测得知S极有5V电压,而D极却没有5V输出。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4

  精准定位问题器件后,找到料板,拆了个相同的器件装上去,再上电测试板的供电,各电压如图: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5

  1.8V内核电压终于出来了,麻利的将板装回去,触碰显示器的触摸开关,乳白色的灯马上亮了,屏幕也显示出清晰的图象。

  至此,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扣上外壳,将机器装好,烤机,一切OK,送回给客户。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能总结一下吗!或者在图上圈一下。到底换了那个件吗!

网友A:
直接接个5V过来也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里的红色注释字体希望可以改下颜色,看不太清楚

网友:
就是1.8V的输入电压没有过来,,,,,,

网友(2018-09-12):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个5V过来也行,,,,,,,,,

三星的显示器不可以直接接个5v过来的吧  小心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