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使用

楼主(2018-07-11):
这个是朋友给的示波器。小弟修电脑多年一直不怎么会用示波器,最近朋友给了一台模拟示波器  研究了一下,现在只会用初级的使用测量BIOS 信号波形,但是我看群里很多大佬用他来测量主板时序掉电的故障,我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这模拟示波器怎么测量掉电,像数字示波器那样有一条直线上明显的掉下来的线,模拟示波器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啊?小弟在线请教,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模拟示波器没有存储功能 故无法像数字示波器一样设置自动触发与单次触发 模拟示波器基本抓不了掉电 因为波形无法定格保存

网友B:
屏幕右边AUTO是自动触发,NORM是正常触发,SINGLE是单次触发
触发电平和极性不知道是不是右下方的旋钮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右边AUTO是自动触发,NORM是正常触发,SINGLE是单次触发
触发电平和极性不知道是不是右下方的旋钮调节

嗯嗯 ,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右边AUTO是自动触发,NORM是正常触发,SINGLE是单次触发
触发电平和极性不知道是不是右下方的旋钮调节

那边沿  上沿   下沿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右边AUTO是自动触发,NORM是正常触发,SINGLE是单次触发
触发电平和极性不知道是不是右下方的旋钮调节

我看红圈部分的英文是复位的意思啊 ,我用手按按钮下去就自动弹出来,按不下去。

网友:
老模拟示波器用着的确费劲些

网友:
加分请教,有没有模拟示波器的大神,求教 求教!!! 在线等

网友:
模拟的测量掉电不方便,,,,,,,,

网友C:
老模拟的测掉电有些费劲,现在数字的也不贵,想在这行做就投资搞个数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模拟的测掉电有些费劲,现在数字的也不贵,想在这行做就投资搞个数字的吧

嗯 ,想研究明白再买一个,现在看来必须得买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拟示波器没有存储功能 故无法像数字示波器一样设置自动触发与单次触发 模拟示波器基本抓不了掉电 因为波 ...

我估计也是这么回事,怎么测试都测量不到

网友:
投资买数字的吧,现在也便宜

网友:
模拟的测量周期信号还行,,测量掉电不行,,,

网友:
我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模拟示波器也就能测个稳定的波形,它不能抓波,别费那个劲了

网友:
咱们维修笔记本主板用哪个型号的示波器够用呢?

网友:
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用哪个型号的够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也是这么回事,怎么测试都测量不到

推荐LZ买一台进口泰克或者国产普源示波器 我用的普源DS1102E

网友:
抓波,别费那个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