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阴阳屏维修案列

楼主(2018-07-11):
iphone 6sp阴阳屏维修案列

  大家在用苹果手机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神奇现象,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就好像手机屏幕上有个灯坏了,有些人可以用不在意,其实你就错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的原因。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iphone 6sp阴阳屏

  故障分析:排除屏幕总成问题,故障就在主板背光电路。

  维修过程:拆开机器就能闻到一股焦糊味道,结合客户描述换屏后出现,毫无疑问肯定是烧到元件了。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FL4291被烧糊掉了。

  查看PCB此脚为背光供电。

  清理完烧糊的地方,发现焊盘已经烧掉。只能从就近的相连位置飞线。通过点位图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飞线过去。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iphone 6sp阴阳屏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网友:
装屏时要注意呀,不要带电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