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1):
接到台进水机器,板号1309-2,先观察表面简单清洗,然后把腐蚀件和断线位置简简单单补下,这里就不详说了,大概半小时搞好能亮机,发现没声音通过找声卡条件最后发现R2409断线,导致无+3VS_+1.5VS_HDA_IO,飞线之后声音正常

网友:
维修心细能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其实就是肉眼能看见的小细节

网友:
进水机 故障多,好多时候要一机多吃,搞死人

网友: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