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GW M1931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1):
长城GW M1931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城 M1931

  后壳型号:M9WJU

  机芯:Z-5PEL

  版本号:20090918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维修过程:开机按键没有3.3V,其他按键电压正常,换按钮开关故障依旧。接上RT809F编程器软件使用130112版本,用MST官方软件4528版提示无法识别存储器型号。打上130222测试版补丁后自主软件可以自动识别,读取数据备份成功,但写入数据时却出现以下错误:存储器写保护,请检查WP是否为高电平,8脚25XX为第3脚,16脚25XX为第9脚 。

长城GW M1931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 图1

  MST软件中串行调试地址改为0xB2,选中“ISP时WP脚上拉为高”还是会出错,测3脚电压为0.45V。师傅建议看看驱动板25芯片3脚与8脚之间是否有个空焊盘,可以焊上一个10-100欧左右的电阻,使3脚电压为高电平3.3V左右才可以编程。检查一下果然有个空焊盘,没找到那么小的电阻,直接用导线连接上,再打开809F软件自动识别为MST芯片,打开的程序一键写入。

长城GW M1931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 图2

  自动识别、擦除、写入、校验、复位成功,久违的指示灯亮了!编程后为了数据的安全性,再把刚才连接的导线去掉,至此长城GW M1931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故障修复成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M1931的程序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