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1):
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苹果笔记本A1466

【故障现象】
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开不开机

【维修过程】附近卖苹果电脑的客户送来一台A1466说不开机,拿到机器后拆开后壳,按开关风扇都不转一下,确认为不触发。

图一

  版号是00165测试3.43和待机3.3V 都正常。

图二

  于是拆下主板,反到另一面一看,发现腐蚀。

图三

  用料板直接把芯片拆了,换上料板上的。

图四

  换好后,试机能触发,赶紧接上屏,正常开机显示。

【维修结果】进水导致芯片腐蚀,更换后维修成功,至此,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开不开机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A146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不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
进水导致芯片腐蚀,更换后维修成功 维修还是很顺利的

网友:
这样明显坏的好修,。。。。。。。。。。。。。。

网友:
可以修的挺好的干的漂亮

网友:
细心挣大钱

网友:
腐蚀这样,旁边保险没开路?
好多机子,电压不对,保险直接挂了

网友:
如果芯片没有短路,清洗焊盘,芯片重新镀锡应该也能修复。

网友:
如果芯片没有短路,清洗焊盘,芯片重新镀锡应该也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