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11):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机型型号:三星S22A100N

  故障描述:显示器不显示,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星S22A100N拿来时接通电源有9mA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连上RT809F能识别到硬件,心想三星通病刷了程序就能好。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接下来刷程序便出现了下面这样: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在线擦除后查空。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这时认为25芯片坏了,便在料板上找来25芯片离线写入程序。PS:没有找到512K的25芯片便找了一个1M的25芯片,这样也是可以的。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焊好后上电按开机键就开机了。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这样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在线写程序,识别不到25芯片。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虽然到此维修结束,我还是觉得那个W25X40没那么容易死去,接下来离线擦除了一下并查空。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8

  接着又把这个25芯片换回去在线写了一下,到这里机器肯定是原样复活了。

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9

  至此,三星S22A100N显示器不显示故障修复。注:大家遇到这样的案例就应该早点这样做,免得走弯路!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种编程器不用拆机就可以刷显示器程序

网友:
技术不错,显示器我都不是很会修,学习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了,好多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显示器LCD的电源板坏的多,新款LED的电源和驱动板都容易坏。

网友:
三星显不器程序坏的多,有几批型号是这样,还有楼主芯片代换这个我也经常用到的!芯片是可以大点的

网友:
三星官网有在线刷机程序吧

网友:
芯片可以替代啊 ,以后就可以轻松点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8-08-14):
同是三星23寸的显示器内屏,可以替换着用么?供电接口一个是6pin,一个是4pin! 也就是说可以将LTM230HL01装在LTM230HT09的主板上么?我接上去后开机无反应!

网友(2018-11-15):
更换存储器,都是什么情况?学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