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苹果6 升级系统后无法激活了 怎么搞

楼主(2018-07-11):
客户描述 :一直使用正常 手闲点了升级系统后就无法激活了(机器维修过 维修员告诉过此机不能刷机) 我拆机看了下就是硬盘动过 其他地方没动过 我已重刷过好几个版本了 还是不行  求大神们帮看下怎么搞

网友:
肯定是换硬盘的时候wifi蓝牙码没写对

网友:
查wifi蓝牙地址,拆硬盘重写就可以了

网友:
所以得地址查匹配了 然后在装硬盘刷机 试试

网友:
这机子不够功夫钱的,直接拆配件得了。

网友:
地址不对,无法激活,,,,,,,,,,,,,,,,,,,,

网友:
码不对吧,,,,,,,,,,,,,,,,,,,,,,,,,

网友:
用电脑激活  试试。,。。。。。。?

网友A:
重写底层,把WiFi和蓝牙地址填上即可,马云家查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写底层,把WiFi和蓝牙地址填上即可,马云家查一下就行

好的 谢谢了  我试一下  (本人是修电脑的 对手机你是很熟练 也是刚开始接触修手机)

网友:
扩过容吗?可能是没有写入wifi蓝牙地址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修好了能说下么,,,,,,,,,,,,,,,,,,,,,,,,,,

网友(2018-08-15):
看看硬盘有没有动过,如果动过  查wifi蓝牙地址 弄匹配的 重新写入即可激活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硬盘码不对 淘宝查下 在写进去

网友:
楼主 技术 刚刚的 祝楼主 技术更好 财源滚滚来 虽然我也看不懂

网友:
没碰到过,希望高手指点谢谢。。